V200在室外飞航线还挺爽

楼主(2011-02-18):
悬停基本过关了,开始练航线。
450在室外飞起来挺爽的,就是炸机的损失大,不是说零件的价值高,而是修/调耗时太多。
昨天小炸一次,断了两个舵臂和扫了一个大齿,价值不到10元。
但修/调差不多要2个小时。
过去飞V200一直在室内,没有在室外飞过。
V200最容易扫主齿,一个主齿19元(很贵),更换主齿需要15分钟。不过,更换以后基本不需要调整,装好即飞,比450方便很多。
今天把450和V200在室外一起飞了一下,感觉V200飞的还挺爽,抗风能力确实挺不错的,今天的风至少有1-2级。
准备先拿V200把航线基本功练好,然后再练450的航线。

网友A:
请楼主把换主齿的详细过程介绍一下,我的v200也扫了几个齿,飞起来噪音挺大,想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把换主齿的详细过程介绍一下,我的v200也扫了几个齿,飞起来噪音挺大,想换了

挺简单的啊。
把电池座拆下来就可以了。
拆主齿的销钉会费点儿劲,挺紧的。
我是用修手表的顶针先把销钉顶出来一些,然后用尖嘴钳拔出来的。
主齿扫齿后,不仅是噪声大,更会影响传动效率,影响飞行时间。
换上新主齿后,可以飞11分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简单的啊。
把电池座拆下来就可以了。
拆主齿的销钉会费点儿劲,挺紧的。
我是用修手表的顶针先把销钉顶出来一些,然后用尖嘴钳拔出来的。
主齿扫齿后,不仅是噪声大,更会影响传动效率,影响飞行时间。
换 ...

直接用手就能把销钉给顶出来么,需要用锤子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手就能把销钉给顶出来么,需要用锤子敲么?

挺紧的,我是用小锤子敲的。

网友(2012-07-16):
没错,v200是容易扫主齿轮,不过如果扫的不严重,可以用工具把残余碎片清理干净,噪音就小了,还是可以继续用的。虽然和扫之前不能比,但是省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