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发疯的东西,

楼主(2011-02-18):
所谓的亚拓的GP780问题,红灯是非锁尾状态,绿灯是锁尾状态。在我飞机起飞锁尾灯是绿色为正常,在起飞后飞机稍微一震锁尾灯就一红一绿的闪,尾巴就开是摆了,所有东西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换过三个GP780,换过两个FUTABA617和14通的接收机,遥控器接收机每个通道都用舵机试过没问题正常。电调也换过三只都是一样的,没招了,后来把旋头拆下来,尾桨拆了,让它带着主轴空转,还是一样的,后来我把尾传动齿拆了,就好了完全正常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干扰,希望有经验的老手给我个处理建议??

网友:
说白了,还是震动!

网友:
GP780很敏感,一不留神就来高潮了

网友:
飞机有震动,肯定哪里没调好。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高频振动80%来自于尾巴的不平衡转动,将主旋翼头取下,油门开到100%,检查尾巴的振动情况看。

网友:
 哇,LZ好多陀螺仪,帮顶

楼主:
尾巴检查过了,震动很小。

网友:
不上陀螺仪和尾锁,除去旋转头,留着尾巴和尾桨,把油门推上100%,飞机可以在原地不懂,就说明震动没问题

网友(2012-07-17):
还是早一点换一个gy520陀螺仪吧

网友:
先换一个尾舵机试试,ds420不行

网友: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一红一绿的闪应该是尾舵的中位偏了。检查一下控的设置

网友:
450是不是?
会抖非常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