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JOHNNY LI ,你是怎改華科爾的接收機可以用普通舵機的?

楼主(2011-02-18):
  主要是如何改那2612V插頭部分,多多指教!

以下圖片當是薄酬

楼主:
  我想買亞拓250高級套裝,用華的2612V的接收!

細機的話,就算華的接收失控,也不會太傷!

大機就一定不會用華的,血滴子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買亞拓250高級套裝,用華的2612V的接收!

細機的話,就算華的接收失控,也不會太傷!

大機就一定不會用華的,血滴子呀!

华大使同志,上EP200或者25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大使同志,上EP200或者255吧

  獨愛亞拓250

网友:
“薄酬”诚意不够,漏点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獨愛亞拓250

华大使,你仔细看看2612V的舵机插口,就是普通舵机的插口啊.
不是华小鸡用的小插口...

PS:条女我都几中意,有黎姿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