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战斗机的朋友

楼主(2011-02-18):
飞战斗机 降落应该注意什么?求解。每次降落都降不好,有高手指导下吗?

网友:
降落的时候不能失速,所以要带点油门,头慢慢微微抬起点!让后轮先着地。

网友A:
呵呵,这是我回答塞斯纳的帖子,就这么降:
前三点比较像真,但是一定要注意降落姿态,要和涵道降落一样,油门慢降,适当时要推点油门,降落的时候带着升舵,机头保持在10度左右,速度慢降,但是保证不要失速,下降速率小小,用油门控制,接地瞬间,在拉点舵,使机头与地面成15度夹角,待滑行状态时慢慢的放下机头,然后在收油。。。。。。。像真机的降落就要和真机一样,所以慢慢练吧。,因此不是飞机的起落架不行,是技术还差点,建议在模拟器上联系。。。。我曾经也是你这样的,现在不会了,楼主加油哦

网友:
飞机重的话,留足下降的航线和滑行的空间;
轻的飞机可以“飘”下来:我飞KT战斗机在草丛上降落都是离地0.5-1米左右飘落在草地上,没有损伤的。

网友:
后轮先着地!练好了通用于所有固定翼!

网友:
落叶飘下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我回答塞斯纳的帖子,就这么降:
前三点比较像真,但是一定要注意降落姿态,要和涵道降落一样,油门慢降,适当时要推点油门,降落的时候带着升舵,机头保持在10度左右,速度慢降,但是保证不要失速,下降 ...

不要着急上来飞战斗机 不好还会打消积极性 想了飞、飞了想!

网友:
下降的航线很重要
跑道允许的话
尽量在目视范围内远点的地方对好跑道
这样就可以从容调整动力和升降舵
使飞机保持适当的仰角 缓慢的垂直速度 沿着跑道从容着陆

网友:
LZ问的什么战斗机?半象真那种SU27(或者自己做的SU34F22F15想割什么造型都一样)??还是二战螺旋桨象真战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代战机

网友:
涵道的要保证速度和足够长的跑道起降.空域够的话最好高空小油俯冲下来,没落地前不要关油.板身的话就好解决多了..大油门保持眼镜蛇姿态座下来就可以了. 或者手接也行.

网友:
动力和升降要配合得很好,小油门拉杆飘落,落地前加油门增大拉杆,触地瞬间关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