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接、转动怎么实现

楼主(2011-02-18):
请问各位大大。如果我在模型上要用到铰接的方式,试验一下可变后掠的设计。那么机翼的转动部分该用什么部件比较好呢?有没有专门的套件呢?
要是没有,我用
舵机
连接碳纤维管,再连接到机翼上去可以嘛?只是这样也要涉及到机翼的旋转,总得有个轴吧。。。
谢谢了先!

网友A:
我拼过f14静态模型,里面的确有一个轴。但飞机已经找不到了,不然一定上图。我记得两机翼是齿轮状结构,两侧机翼上均有一个轴

网友A:
打错了,应该是“共有两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