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2.4G的控玩FPV,该如何配置相关硬件设备?

楼主(2011-02-18):
2.4G具有更好的抗干扰性,所以想选2.4G的控,可控制信号放大和视频信号放大该如何选设备?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别用2.4G的吧,会和图传有干扰。用72M的就很好,不用放大2-3KM不是问题。

网友:
典型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用2.4G的吧,会和图传有干扰。用72M的就很好,不用放大2-3KM不是问题。

人云皆云的典范就是这样的。。。

偶可以很负责地说,72M接受极易被RF干扰,特别是劣质大功率图传。。。偶是被干扰之后跑老外论坛查了一圈才知道的。。。

网友B:
那楼上建议多少频率的比较好?

网友:
今天亲眼目睹了传说中的2.4G外挂433的控

网友:
T8FG+1.2G军工1W图传飞4.5KM的神漂过

网友C:
5.8g 图传 + 进口 2.4g控 买家说没事
自用了5次 没出现过干扰

网友:
5。8的太伤脑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g 图传 + 进口 2.4g控 买家说没事
自用了5次 没出现过干扰

进口2.4G控用的是什么牌子和型号?不用放大器能控制多远?

网友:
72M的接收机,不管是二次ppm还是二次pcm,只要靠近2.4G图传,哪怕20CM的距离,遥控距离只有1.2KM,把图传拿到离接收机40CM以外,遥控距离马上变为稳定2.5KM,这个说明什么,大家去鉴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72M的容易受到干扰呢。嘿嘿。还没飞过的路过。
等有钱了一样整一套,比比就知道,不然都是瞎说。哈哈。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天8S控,也想FPV增程,很想知道应该怎样做,请朋友们给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楼上建议多少频率的比较好?

都不是频率的问题。。。
而是品质的问题。。。72撞频十死无生。。433又贵用的人又少可靠性纯属浮云。。。但2.4G控的技术水平来说,天上地下,某些所谓高档进口控对于FPV来说就是垃圾。。。。其实无论什么频率Futaba是不二的选择。。

图传1.2你可以买台湾出品的美国进口罗美嘛。。。。2.4只要你不怕被旁边的兄弟干扰就行,人家不怕干扰。。5.8我还没飞,但是看坛子里的和美国RC的兄弟们遇到的都是波瓣过窄,头顶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