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RO recovery

楼主(2011-02-18):
请教DX7se里面的 thro recovery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Throttle Recovery—油门复位 功能。启用这个功能,DX7会记忆住当时的油门微调的位置。当您向下拨动微调熄灭引擎后,只需要向上推一下油门微调,就可以恢复先前记忆住的油门微调的位置。这个功能令微调熄火的操作更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