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代号X-742

楼主(2011-02-18):
一直很YY老邓的2M电滑有蝴蝶刹车用,很想试试看什么感觉,但手头没有带独立襟翼的鸡鸡,只好拿跟了我两年的742开工。飞了两年,也没什么新意啦。换了浩业的折叠浆后,比原来用8040直浆速度快,滑翔的时候也长不少。但是降落的时候由于阻力小了,会飘很远才下来,只能靠S机动先消耗一些动能。这就成了我这次改机的原因吧。

使用材料:
1/ 20cm延长线2跟
2/ YZW舵机三个,原来已经有两个,第三个控制襟翼
3/ Kt版和电话卡若干
4/ 纤维胶带和泡沫胶。

先完成两根延长线

先完成两根延长线

楼主:
左边缘原有的舵机位置,右边是准备放置舵机的位置

楼主:
由于要切原来副翼一部分作为襟翼,所以切了机翼两边8cm延长副翼,也能加强舵效。安装襟翼舵机,等部件。

副翼舵机就位

副翼舵机就位

楼主:
襟翼舵机就位,这次改装最好时间的工作就是怎么弄这个拉杆,试验了2种方法,后来做成这样的。

测试工作正常

测试工作正常

楼主:
最终完成的状态,工作正常。

    注:这次用的YZW舵机都有点抖舵的问题。手头没其他的,只好用上。

网友:
我再群里我问YZW舵机质量怎么样,没人回答,我已经买了4个,还再物流中,   我最怕的是抖舵了,这下完了

网友:
前前后后,大概用过15个左右YZW舵机,不算我自己烧了的5个,其它工作都比较正常。
发现一个特点,用1.2V*5车用接收电给接收机供电舵机时会有偶尔的抖舵情况,正常用电调的时候却没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电流不够还是什么情况,我的其他标准舵机和E-MAX舵机也没有类似情况

楼主:
我用辉省9g ,和gWS的9g 都没有这个问题,我买了4个YZW.当时就觉得它线长,好布置才买的。没想到比较菜。又买了4个EMAX,准备用在新机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货后也看看,希望一切正常

楼主:
下午去试飞了一下,光用襟翼的话,转弯半径缩短,飞机抬头明显。用蝴蝶刹车的,减速并且抬头。有点不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