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电池 3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18):
翼展:648mm
长度:979mm
高度:242mm
重量:650g
无刷
电机
:B2040-13L
锂
电池
:11.1V,1600mah
无刷电调:30A
这个配置怎样? 电池是几S 的?

网友A:
11.1是3S

网友B:
3s 电芯为 3片装 50电直用12s 大很

楼主:
这个配置怎样 飞涵道 无刷电机KV4300 推力大于400克 全重650克

网友B:
11.1 3s 放电是多少? 如果是20c 飞涵道 也就4分钟就下来了。 涵道最好找4s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