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九鹰260a遥控器用什么电池最好?

楼主(2011-02-18):
买机时带的碱性电池用了一个月,现在还剩2个电,我买了4节充电电池,充满电放进遥控器才显示2个电,好郁闷,遥控器用什么电池最好?为了环保最好是充电的。

网友A:
镍氢电足够了,不爽的话直接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足够了,不爽的话直接改锂电

我用的就是镍氢电池,充满电遥控器才显2格,不爽,锂电怎么改?用什么样的锂电?谢谢

网友:
标称让你用碱性AA,你却一定要镍氢。

AA满电1.5*4=6V
镍氢满电1.4*4=5.6V

AA放电台阶在1.4V
镍氢放电台阶在1.2V

所以会明明有电而报低压。

如果要改锂电,2S满电有8.4V,建议串两个两极管降压。

网友:
仍建议用AA。。现在AA便宜的,超市有单价1.2RMB左右的。。够您买很多充电电池了。。

网友:
就用干电池就好了   控很省电的

网友:
还有办法,用锌-锰充电电池,标称是1.5的。

网友:
偶的 改個 3a ubec 上11.1v .鋰電池
6v 供電 不再怕奶水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镍氢电池,充满电遥控器才显2格,不爽,锂电怎么改?用什么样的锂电?谢谢

不爽只是你心理不爽。其实机器很爽。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light=%2Blittlestep

這個是我改裝舊貼.

3s 1100mah 加 3a ubec 6v , 充一次電可 玩2~30次 遙控充電,邊充邊飛
因為ubec 穩定供電6v  充好一電不用15分鐘. 要是保障一點不飛到沒力就充. 6~7分鐘就充好一電了.

這幾十元值得花

网友(2011-11-18):
用磷酸铁锂电池啊,可以充电,一般是一节3.2V-3.3V,600mah,装两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