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1-02-18):
每次把大桨打了过后,别人帮我安上木浆,但说有双桨,这里关于双桨的比较少,我想请问下双桨转起来是什么样,什么声音,起飞了什么后果。
双桨到底怎么调好?要详细

网友:
就是两个浆由于升力有差异,不在一个平面上转动,看到的轨迹是两层浆。这样浆的效率低,机身震动大。可以调节大浆夹连杆长度,改变大浆迎角解决。

网友:
调螺距时,先把两个浆调到一个角度,比如说一个浆是5度,那么另一个浆也要是5度,如果不是就调拉杆,调到一样后再去调螺距,这时认一个浆调就行了,两个浆的度数一样产生的升力就一样一般不会出现双桨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好一点的玻纤或碳纤桨用,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啊。

楼主:
我终于明白了一句名言:亚拓炸成飞越。

网友:
就是这样,会震动。尤其转速低的时候,很费机器

网友A:
新木桨,用开水烫一下就好了,但我从初学的时候就没怎么用过。很耽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木桨,用开水烫一下就好了,但我从初学的时候就没怎么用过。很耽误事

请问用开水烫是做什么作用啊?
我的木桨从来都没有烫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让热缩膜更紧,尤其在温差大的时候,还有飞时间长了会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