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也来设计消回差结构

楼主(2011-02-18):
设计宗旨:性能尽可能高,造价可以高些,但不能不离谱

参考某种汽车液压消除气门间隙原理,便有了下面这个设计。这个设计吸取了预紧固消回差和弹力消回差的优点,同时也克服了各自的缺点,除了结构稍微复杂了点以外,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呵呵~~~但仍旧欢迎您的意见或建议。共同探讨提高

看起来DIY难度应该不大
所以几个该有的O型圈没画,气嘴阻尼通道也都没画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这么复杂啊,成本很高吧,还不如用滚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啊,成本很高吧,还不如用滚珠的了。

滚珠丝杠同样存在回差的问题
我这个设计所有的丝杠都能用

网友:
你这个是 弹性消回差! 虽然油液不可压缩,但气压是可以压缩的。如加一个单项阀,又变成刚性消回差了。系统完善还需要释放回路,温度补偿。。。。目的简单,实施复杂,有悖常理,不划算!!

网友:
用短的气弹簧

网友:
这个真是比较深奥了 会不是频繁冲击会有泄漏 需经常调整气压呢 而且也存在板凳说的问题吧

网友:
选刚性还是弹性,得看用到什么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