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135 像真机 电动涡扇锁尾??!!

楼主(2011-02-18):
淘宝上看到的,很新颖的一款飞机,电动涡扇锁尾,仿真度很高

400级EC-135单桨直升机
规格参数
机身长度:630mm
机身宽度:130mm
机身高度:232mm
主旋翼直径:652mm
主旋翼长度:300mm
起飞重量:830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54220537
设备配置:
电机:D2627-3500外转子无刷电机

尾电机:R370有刷带风扇,轴传涡扇锁尾
舵机:9g*3
电调:30A无刷电调
混控:三合一混控板
电池:11.1v 2200mAh

谁尝试下这种仿真jj??

网友:
  是不是ESKY 呀?

多少米呀,?

尾有刷就不喜歡啦!很快要換,煩死

网友:
hehe ,是EC-135,看着很漂亮

网友:
好像玩具啊

网友:
单浆机难飞啊

网友:
HIROBO 有这种像真机壳~~尾扇可变距的~像真度更高~

网友:
这个要多少米啊?

网友:
尾巴涡扇不太重要吧,转起来也一样

网友:
好象Walkera 的 59DQ 早就用这样的尾巴啦

网友:
飞段时间就锁不住尾了。

网友A:
最多换个无刷电机罢了也不贵,这个象真壳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换个无刷电机罢了也不贵,这个象真壳还不错!

  那電調有得你煩了,你以為換了馬達就行了嗎?

网友:
配件成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如果配件问题解决了,应该是不错的一款单桨像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