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电控箱上的XYZ手控按钮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

楼主(2011-02-18):
感觉用处不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

楼主:
没有找到答 案,顶起来

网友A:
也感觉没用,一般使用键盘。
不过关电脑时试机或调刀位可能能用一下吧。另外就是横切一刀的时候可以不用开电脑。

楼主:
噢,因为之前D过一个小雕刻机,感觉定好原点后如果用手控会影响原点的座标。

网友B:
顶贴,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