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 主轴如何固定

楼主(2011-02-19):
我在装450 pro, 我看其他机型主轴都有固定环固定,但450 pro 只有一个台阶,不知道如何固定主轴,不让其上下攒动,很困惑,希望哪位模友帮忙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已经说了啊!

网友:
 下面穿有螺丝,上面是台阶,还如何攒动。。。

网友A:
450pro好像有主轴垫片调整间隙

网友:
PRO轴中间的凹陷处是要套固定卡环的,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pro好像有主轴垫片调整间隙

我的有垫

楼主:
虽然在主齿的下面的确有螺丝和主轴固定,但是安装好后还是会有1-2mm左右间隙,往下攒动会让主齿盘碰到机身,看来只有在上端加垫片解决了。

网友B:
PRO主轴一般是要主轴垫片来消除间隙的。在主轴台阶下和主轴轴承座之间放垫片,增加垫片直至间隙消失就可。垫片可以另购的,在飞越、ALZ等淘宝店都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主轴一般是要主轴垫片来消除间隙的。在主轴台阶下和主轴轴承座之间放垫片,增加垫片直至间隙消失就可。垫片可以另购的,在飞越、ALZ等淘宝店都有卖的。

听兄一言,茅塞顿开,呵呵。
谢谢楼上各位模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