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可以当小车床用吗?

楼主(2011-02-19):
是不是要在主轴上加一个小爪盘?

网友:
主轴受不了吧。

网友A:
看你什么要求了,车制直径很小的轴可以勉强代用(如果你的雕刻机是钻夹头),但是雕刻机转速那么高,你想装卡盘,你主轴受得了,机架也没问题的话,飞出来不成暗器了。你的主轴如果可以低速大扭矩运行也是可以装卡盘的。不过也只是零时业余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要求了,车制直径很小的轴可以勉强代用(如果你的雕刻机是钻夹头),但是雕刻机转速那么高,你想装卡盘,你主轴受得了,机架也没问题的话,飞出来不成暗器了。你的主轴如果可以低速大扭矩运行也是可以装卡盘 ...

明白了, 看来车床还得是车床. 那么加工一般模型零件, 不需要数控的小车床吧? 已准备买龙雕的4040的加高的雕刻机了, 6000元.
有什么小车床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华飞D210不错,cjm250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