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 三叶52直升机发动机 两个油针都多少圈呀 ...
求助!各位高手 三叶52直升机发动机 两个油针都多少圈呀? 谢谢!

楼主(2011-02-19):
求助!各位高手 三叶52直升机
发动机
两个油针都多少圈呀? 谢谢!
用的20%的油,现在怠速 怠不住呀!

网友A:
那是三叶52直升机发动机的通病(怠速 怠不住)
我不这样认为! 我也在用52。
这个发动机 不要富油, 我的油针是1.5圈,
换个火头试试吧!

网友B:
三叶的问题 怎不问问三叶 顺便把提问的内容 与实用过三叶模友的答 案做个比对。

网友C:
可以试试把两个油针的尖部用细砂纸再磨一下,效果明显!
小油针非常敏感,要仔细调!我现在是主油针3圈,小油针1又3/4圈多一点。

网友D:
主油针3圈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