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II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2-19):
请问这个控可以设置成一个开关就控制副翼、升降、转向的大小舵(D\R)吗?请知道的朋友说一说吧!谢谢!!!

网友A:
可以、但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是啊,同问,每次都分别拨麻烦啊

网友C:
混控? 高级混?

网友D:
当然可以 一键上 3个模式 三个不同的DR 和 EXP 有兴趣还可加上 襟副翼 联动 DSX9 功能很强大的 最好自己看说明书 在后面 固定翼部分

网友E:
好像在系统菜单里面,有一个FS(飞行模式),现在控不在手边我想不起来了,楼主找找,设置了那个就可以用上面的一个开关控制了,有了那个开关可以设置两套操作手法

网友F:
我记得是在系统菜单里,打开飞行模式,然后就可以和直升机一样有3种飞行模式,每种飞行模式的D/R,EXP都可以单独设定,所以可以制3种联动方法。可以用1个3段开关来控制。

网友G(2011-04-05):
在系统模式下,选择DEVICESEL,开关可以设置AUX2(右上角)或FLAP(面板左上第二个三段开关),设置成三种飞行模式,D/R开关须选择FM,D/R的量在主菜单下按原方法设置,如FM0设置成50%,FM1设置成75%,FM2设置成100%,副翼方向和升降要分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