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制小无刷试验

楼主(2011-02-19):
试验了一下自绕简单的有感无刷,能转,但还不太给力,还不能实用。

网友:
老大 ,真牛啊。
前几天还见你咨询相关的资料。
没想到马上就做出来了。
厉害

网友A:
给个原理图。
介绍下原理吧

网友:
顶X兄的贴,绕线架很有创意,转子用的是多大直径的,电压是多少(听声音好象是1S的)?
1)输出轴似乎长了一点点,所以震动有一点点厉害!
2)不知道带浆的转速和不带浆的转速,差异大不大,如果过大的话,加个减速组试试!
3)IC在转子上面放置的位置和功率输出有一定的关系!(我说的位置不是轴向的位置,是左右。)
4)还有,你的测试台是金属的,对转子来说,有不小的阻力啊,呵呵!

网友B:
定子好像没有矽片,当然是不给力吧.

网友C:
多谢分享,用了洞洞板,洞洞板在X兄手里算是大功臣,好像还看到类似轴承的东西,是轴承还是普通的金属套?

网友D:
希望改进拉力,早日上机

网友:
呵呵,这个有创意。

网友E:
真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能折腾~

生命在于折腾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原理图。
介绍下原理吧

最简单的两相两级电机原理图:

专用的集成霍尔传感器的芯片通过霍尔检测到转子的位置配合相应的电路完成电子换向,就可以DIY出有感无刷电机了。个人感觉老外们用单相驱动芯片制作的单相无刷于此类似,结构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力顶X兄的贴,绕线架很有创意,转子用的是多大直径的,电压是多少(听声音好象是1S的)?
1)输出轴似乎长了一点点,所以震动有一点点厉害!
2)不知道带浆的转速和不带浆的转速,差异大不大,如果过大的话,加个减 ...

谢谢,我一直很着迷于老外们做的毫克级单相无刷电机,苦于找不到那个驱动芯片。现在这个还得感谢你和添翼用风扇芯片成功做出了两相无刷电机,让我也有机会尝试一下。我的目标是和7mm或6mm空心杯性能相当的小无刷,可以直接替换它们,还有好多地方需要改进。

转子是7mm空心杯内磁铁定子改造的,直径忘记测量了,测试时是用的一个4.5V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子好像没有矽片,当然是不给力吧.

一方面是手头没有,另外也为了减重,所以不用。看老外们的测试,这种电机做好了,效率和性能都可以高于现有的6mm和7mm空心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用了洞洞板,洞洞板在X兄手里算是大功臣,好像还看到类似轴承的东西,是轴承还是普通的金属套?

洞洞板确实不错,可以非常容易的纯手工加工,能做不少小零件。轴承用的内径1mm,外径3mm的,和飞行梦7mm减速组上的规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改进拉力,早日上机

我也这样希望,这电机有个好处,可以直接替换空心杯电机,用有刷电调驱动

网友:
XC大侠实在厉害,超赞!
不只是技术高超、有问必答。
更是乐于把自己的很多好经验分享。
超好的RP!
呵呵,俺是啥也不会,等吃现成的吧。
研究成功的话,是做小飞机同好的巨大福音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可以提供一颗A1442给你,给我联系

网友:
祝LZ早日成功,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问一下,你现在这颗芯片是哪里来的???
当前的状态电机(包括芯片)总量是多少???拉力大概是多少???
非常期待。。。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目前这颗来自一个坏了的电动车充电器里12V的小散热风扇大小为5cm×5cm,电机重2.3g,拉力还没有测试。

网友:
恭喜xx,我的还没绕线呢。
赶紧联系那片A1442,试试1442如何。

网友:
A1442?我也要。
我的试验机用的碳纤管做轴套,音和xc的差不多,我感觉xc虽然上了轴承但是磁铁转子在垂直方向还是有游隙的,在电磁力作用下产生振动导致噪音大。
昨天又找到一个风扇12V 200ma的。
帮xc附一个电路图吧,只要手里有cpu风扇(当然了类似的都行显卡啊,实在没有电脑城里5元一个),上边有一个4脚的驱动集成电路,拆下来就可以用了,记得有字一面超磁铁,管脚看以前的帖子吧。

有感无刷

有感无刷

楼主:
大头这图不错 ,我的现在0.15mm绕了100圈,阻值9.2Ω。线可能还是细了点,绕得不整齐,估计还得上更粗的线多绕些圈。现在带负载电压3.9V电流在290ma左右,或许电流还得大点,风扇芯片后可能要加FEt扩流。A1442在联系了,感谢20楼的朋友,大头想要的话,等我试完了给你发过去。

网友:
周末清理东西发现主板一块,上边很多三个脚丫的东西,貌似是FET。
290ma小点,老外貌似都是1.0xA

楼主:
取磁铁中的轴套

关于取磁铁中的轴套,大头和据总看这里:

网友G:
cc兄!!可以發个鬼佬的單相电机;連結给學習下好嗎?不過也許看不明白!
最好就發些原理解圖就大大感謝了!

网友:
我不是贴到25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兄!!可以發个鬼佬的單相电机;連結给學習下好嗎?不過也許看不明白!
最好就發些原理解圖就大大感謝了!

别客气,14楼有两相电机的原理图,单相的我感觉类似。25楼有大头画的风扇芯片接线图。下面这帖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4020有2张风扇芯片的应用电路图,我们用的话可以简化,测速电路和其他的电阻电容都可以省掉,第一张可以简化成25楼大头的图,第二张是后面加FET扩流的。
下面这帖里的尾电机,是我想要仿效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745&page=4&fromuid=127118#pid4594167
鬼佬们的单相电机,后面这2贴很值得一看(有超多的图片),我的电机架就是从鬼佬那里学来的。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attachment.php?attachmentid=1069281
http://www.westknoxrc.com/index.php?topic=625.0

网友:
精彩绝鄰!謝啊! 第一次评分,原來是這樣加的。嘻!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加分

另外还得感谢20楼的“NIKONCANON”,提供了一颗A1442,今天刚刚拿到,才发现真的好小,想要弄到电机上有很大难度啊

更新一张A1442的接线图:

顺手再转一个老外的毫克级马达视频:

网友:
要用显微镜焊接吧

网友:
 焊时手别发抖啊!这个有难度,太小了,等待成果!咱喜欢现成的,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取磁铁中的轴套,大头和据总看这里:
610989 610990
610991 610992

谢谢xx,不过我不想把它取下来,我只想把多余的部分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加分

另外还得感谢20楼的“NIKONCANON”,提供了一颗A1442,今天刚刚拿到,才发现真的好小,想要弄到电机上有很大难度啊

你要焊不了,就拿来我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xx,不过我不想把它取下来,我只想把多余的部分搞掉。

这根轴套的两端还各有2个黄铜的小轴套,取掉一个,用砂轮磨掉多余部分,再装上这个小轴套,估计就和你意了。A1442我先试试,不行就发到北京来,你和大头轮着试吧

网友I:
好东西!可我不明白如何在磁铁块上钻出轴套的空间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可我不明白如何在磁铁块上钻出轴套的空间来?

不是钻的,是拆的坏空心杯电机。这个磁铁是空心杯的定子,用在这里当转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根轴套的两端还各有2个黄铜的小轴套,取掉一个,用砂轮磨掉多余部分,再装上这个小轴套,估计就和你意了。A1442我先试试,不行就发到北京来,你和大头轮着试吧

轴套我已经搞进取了,把外面多余的那段锯掉就行了。
我抢不过大头,我还差大头25块钱呢,等这25块钱能买一个馒头的时候再还大头吧。

网友:
谢谢胖熊大哥!我刚拆了个空心杯电机。明白了,看来我平时这些实验做得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轴套我已经搞进取了,把外面多余的那段锯掉就行了。
我抢不过大头,我还差大头25块钱呢,等这25块钱能买一个馒头的时候再还大头吧。

1442我不急,钱我也不急,等xc把电机做好连电机一起发给拒总,拒总配上添翼的飞机和2个直线舵机接收,在配个FF9之类的发射给我送来就好了

楼主:
都够狠的

网友J:
几天没到坛子来 X老大搞出新玩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几天没到坛子来 X老大搞出新玩意了

这个电机坛子里的强人早就做出来了,我忍不住也做来试试,不过我这只离开想要的目标还差很远。

楼主:
试着用原点2.4G电磁舵接收上的内置有刷电调驱动这个电机,似乎还有那么点调速的意思。

网友:
看着很给力,XC老大又进了一大步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着用原点2.4G电磁舵接收上的内置有刷电调驱动这个电机,似乎还有那么点调速的意思。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2MzE3MTQ0/v.swf

测一下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一下转速。。。。。。。。。。

这可难倒我了,手里没有转速表。现做光电探头也来不及。用音频看频谱的办法我倒是可以试一试,只是我没弄明白电机转动时音频和转速间转换的计算方法。

楼主:
还真找到一贴用音频频谱分析测转速的。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37589
依样画葫芦,分析了一下两段视频(空载和带46mm桨)。

空载时基频174hz,估计转速在10440prm,负载时基频130hz,估计7800rpm。
就不知道这样估算对不对。

网友:
经鉴定:你比我能折腾。鉴定结果:你的生命力比我强。鉴定完毕。

这个我还真不晓得了,我都是用转速表测的。

网友: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用万用表HZ档接到线圈上,是不是能测试转子的的转速?结果应该是转速的一倍

网友K: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6&page=1
刚找一帖,不过LZ的公式不太对,第二页还是第三页有正确公式,对于我们的单向电机貌似HZ*30就是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8619&extra=page%3D6&page=1
刚找一帖,不过LZ的公式不太对,第二页还是第三页有正确公式,对于我们的单向电机貌似HZ*30就是转速

研究了一下这帖,它的公式里的频率和我现在用的音频的基频不同,应该是两相间电流的频率,所以它的公式应该不能套用到音频到转速间的换算上。
正好飞行梦的10mm空心杯到货了,拿来做了一下测试,飞行梦的数据如下:
线圈架三极10mm空心杯电机马达1015,身长15mm,轴径1mm,轴长2.5mm,重4.56g,额定电压:6V,空载电流:30mA左右,堵转电流:1130mA左右,启动电压0.8V,空载转速:30000RPM(转/分)左右,电阻4.6Ω

我用了一个6V的稳压源,记录下空载转动时的音频,分析频谱如下:

基频显示为503hz,所以空载转速为:503 × 60 = 30180 RPM 与飞行梦的数据非常吻合。

楼主:
又找到个好玩的,让wm手机直接测速。还是拿10mm空心杯做了测试,挺准的。

新开了一贴,关于这个软件和测转速的讨论,可以到这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2918&page=1&extra=page%3D1#pid5886921

Pocket RTAUltra.part01.rar

Pocket RTAUltra.part02.rar

Pocket RTAUltra.part03.rar

Pocket RTAUltra.part04.rar

Pocket RTAUltra.part05.rar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芯片能用么?

楼主:
回复 网友L:

来张线路板的照片看看

网友:
剛剛還想請較丶應如何接線取得頻率信号的?原來可這樣…太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张线路板的照片看看

电路板就还连着一只电解和线圈 ,没了

这IC是4脚的,字对人  1+   4—   2 3输出  电压可以到20V
我下的PDF字符不对,资料的文字都不完整,你再去找找,放上来

网友:
但是此IC的起始工作电压最低只能到2.8V  意义不大

楼主:
我绕的第三只电机用风扇芯片驱动直驱46mm桨,推力仍然不理想,试了用FET扩流没有成功(贴片太小,或许是搭棚焊接没弄好),仍在研究中。S276的datasheet找到一个如下,我可以打开,数据很全。

网友L:
你做的电机都是用的1442来驱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做的电机都是用的1442来驱动么?

我的不是1442驱动,是风扇芯片。感谢20楼朋友给了个1442,拿到才知道,太小了,怕折腾坏了,还没有用。

网友:
那个芯片还真小,哈哈,比风扇的小很多啊,有了它估计能做出0.2克的小电机了,不过太大的电机XC还是别用了,烧掉就可惜了。

这类电机转速很高,由于没有硅钢片,所以扭力偏低,还是减速后用吧,很给力。预祝老兄早日达到理想目标。

网友:
期待成功!造福模友!

网友(2011-04-24):
此乃神人也

网友(2011-09-29):
楼主能否提供电路图?用的是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
自制小无刷试验 电路

自制小无刷试验

网友M(2011-11-02):
楼主我看了你的帖子,也试着做了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它就使转不够一圈呢???我是用的CPU风扇的芯片。希望你能指教!

网友(2012-03-02):
就一个字: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看了你的帖子,也试着做了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它就使转不够一圈呢???我是用的CPU风扇的芯片。希望你能指教!

我的经验已经不足以解答你的问题,我由于时间和精力暂时放弃了这个计划。你有兴趣的话,再仔细看看32楼老外们的那2个帖子,或许能在里面找到答 案。

网友(2012-05-19):
这个一定要学习

网友N:
霍尔传感器哪里搞到
我想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霍尔传感器哪里搞到
我想也搞一个

电动车充电器上用的5V的小风扇里拆的,不光是霍尔,是集成了霍尔原件的驱动IC。风扇里面的线圈是2个绕组的,它的驱动芯片正好可以拿来绕单相有感无刷电机。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风扇里的IC都适合,只有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