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开始半年要花多少米啊

楼主(2011-02-19):
我以前也玩过lama,也知道大概烧钱的程度。
如果是CB100,一般来讲2000块可以玩半年了吗?

网友A:
小心点应该够了。不买尾电机。。。。。。

网友B:
不瞎飞,用不了。
CB100也就在屋里飞飞航线,之要你不玩命折腾它,没多少花销。再有就是,毕竟性能有限,飞飞也就腻了。

网友C:
CB100的尾电机很容易挂····尾桨比较脆弱····半年的话····几百大概就够了·····还是很不错的一款机子···虽然华科尔的配件价格很离谱,结果也很脆弱········
CB100,4#6S,YT450pro······义无反顾的走向不归路啊····

网友D:
看你怎么玩了
一个尾巴电机就是80,撞一下就没了。不过玩上500元的配件你也就厌倦他了,不会玩半年吧,
我的就玩了十几个起落就放着了

网友E:
确实啊,小机子玩玩就腻了,还是上大机吧

网友F:
cb100太小,而且难度太低,玩几天就不想玩了

网友G:
我飞了半年。。。一共用了50块。。就买了几个尾浆。。。其他东西自己随便修修。。。
尾电就是线细。。其他没什么。。一般家里玩。。很稳。。。想炸都难
最后还卖了350

网友H:
我玩了2个月CB100,就换过尾翼。
副厂的尾翼4元/个。

网友I:
不换尾电机,其实损失不大。我的尾电机换过两个后决定不飞了...

网友J:
不用那么多钱,玩几次就上手了,上了手就不怎么炸了,我玩了半年下来,换了一个尾电机,机子撞得很烂,发去修过一次25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