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漏油

楼主(2011-02-19):
去年买的7045,一直用着,还不错,就是老漏油;因为是齿轮传动,里面有机油泡着,声音不大,不过老是从主轴漏到工作拖板上,弄得工件都是油,漏多了还要加齿轮油,想打开看看是什么问题,不知如何下手,有懂的高手给指点下吗?先谢了!

网友:
什么地方漏油啊?
最好搞个图片。
群里用7045的人多。
是小问题的。

网友:
仔细擦干净,再看是从哪漏的,再想办法

网友:
拆开换油封

楼主:
漏油的是红线范围的,另问油封在哪个部位?好拆吗?

网友:
又加多了吧或者回油口睹了

网友A:
什么品牌的7045? 貌似质量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7045? 貌似质量较好啊

这个是池州产的,300多公斤,都不错,就是漏油,高手们请多指教啊。

网友B:
把前面板拆了,就是有字的那个薄铁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前面板拆了,就是有字的那个薄铁皮

这个是面板吧不会漏油的

网友:
正常,我的西陵7045也漏,一点点而已。多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正常,一点而已。多的话就不行了。国产的机器是这样子的!

网友D:
我的7032,和你的完全一样,也是一样的漏油,我也没仔细看什么地方漏出来的,按理说是不该有漏油的,可能是铸造砂眼。

网友:
用了这么久还这么新,楼主是个爱惜工具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面板吧不会漏油的

打开面板,你可以看到你想看的东西

网友:
蓝色也不错哦

网友:
膨胀系数不同漏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7032,和你的完全一样,也是一样的漏油,我也没仔细看什么地方漏出来的,按理说是不该有漏油的,可能是铸造砂眼。

是砂眼漏的,打开面板后,发现有一处漏油,用胶补过后,装上后不漏了,还没高兴两天,发现工作台上又有油滴,打开面板一看,补的地方没有漏,底部却有些油,不知从哪儿漏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