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一代和二代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1-02-19):
如题 UNA6 一代和二代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还是 留点脚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照片就知道了
什么意思?

网友:
una6一代啥样二代啥样?

网友:
一代就是银色那种 二代就是现在黑色的
没什么差别,我在用一代

网友:
一代支持最大5A充电,二代最大可以8A充电。

网友:
一代 二代都是卖家自己编造的,目前最新版本的是UN-A6PLUS. 请看图片

网友:
硬件上没有很大的别,外观上只是将风扇从下面改成从侧面送风。一代的软件已证实可以升级到最新版本与最新的A6级联。
如果想看新旧A6合照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