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ort用什么斜盘舵机比较好

楼主(2011-02-19):
价格100左右的
目前用的是MD933,行程很不一致,忽高忽低的。
求大家的介绍,最好是用过几种
舵机
的能对比解释一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A:
100没得选,刚换北田数字,速度不过瘾,普普通通。65mg过时,速度不行,剩下的 100多的有313mg可以做钟摆类动作,速度还可以。100多的还一个260mg可以选,不过要换侧板。

网友B:
同命相连,我的933买回来就是行程不一致的,打算全部换上260MG,,应该是炸不烂的了

网友C:
260MG也不是金刚不坏啊,我的三个都开始出现虚位了。不过相对于933来说肯定好多了。

网友D:
还是410M吧中规中矩也够用了,三个330元也够了

楼主:
410是不是比较容易坏?260mg要改侧板。。。

楼主:
再问一下,有人用过新款的henge MD933么?会不会有所改进了?

网友E:
用的DS410M 大炸几次后 齿轮有小掉牙现象,修好继续使用! 走航线没问题

网友F:
晕 你还来问这个问题,用什么都好

网友G(2011-04-09):
933这么差?不会吧?

网友H:
我的sport 装的65mg,感觉还是挺耐用的,大炸小炸10来次,就一只舵机坏了个铝齿。

网友I:
北田2122,不错的选择

网友J:
我正在问这个问题发愁呢,现在用的933一个抖舵很严重。

网友K:
用mg95金属舵机,穷人的选择

网友L:
mg90s,100元3个

网友M:
我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