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求救啊

楼主(2011-02-19):
请问下XG7接收机是怎样连接的,,,,,关于感度好像有种调法,,问各位大侠指教.调的蛋痛了

楼主:
没人用这个遥控吗?

网友A:
LZ接收机连接什么?

网友B:
连接接收机的操作如下:先按住控的ENT不放,再按开机,然后进入BIND出现 {BIND ON}这时你再按ON开始连接,前提还要在连接前连接电池,还有要用配对金手指插入接收机正面前下方的接头上,这时开始按ON开始配对就可以了, 感度设定,就是进入 GYRO SENS后自己调试好了,怎样调好,这我也不清楚,本人是新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