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池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1-02-19):
是这样的,两块3S1P电池各有一S坏了,我把它们拆开重新组成一块3S电池,可是问题出来了,极性接口处是有塑料膜包着的,只有中间薄薄的一层是导体,我用锡焊根本焊不住,后来干脆用定书钉穿过去做导体,可是一直接触不良,请问下还有什么好的简单方法能把几个极性接上呢(塑料膜用火烧都没用,还是有一层附在上面,我手头工具又有限。。。

用书钉定好后上锡

用书钉定好后上锡

后来干脆把封膜开个口子找接后接钉子

后来干脆把封膜开个口子找接后接钉子

封好后还是接触不良

封好后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
原本的 电芯口 非常长。。。。。断了以后是比较难焊

楼主:
我想了一下,用铜线直接焊在包装带内的电芯口上再接出来不知行不行,晚上回去试下,不过又得在电池上开口子了,怕怕

网友:
找修手机的

网友:
看了下lz的焊接手艺,建议还是不要折腾了,危险,得不偿失

网友:
  買一個新的吧!

折騰又費時間,又危險,更可能中毒!

网友:
最好不要自己DIY装电池,锂离子吸入后会有严重后果的,

网友:
危险,别弄了!买个新的安全放心

楼主:
呵呵,还是冒险接上了,虽然烙铁不小心碰到了正负极闪了下火花吓了我一大跳
用的是平衡头用的线,不知道会不会太小

网友:
小心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