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抽搐!!!

楼主(2011-02-19):
配置:BEAM E4 65MG*3 GY401 S9650
好盈铂金40A 花牌6S
电池
TG-2218 1860KV
电机
悬停,航线(65%以下油门)都没问题,一开3D(大约70%以上油门)就偶然会抽搐一下。表现为尾巴向左小幅摆动,马上又回右,时间只有零点几秒。就像突然断电了又马上恢复。
检查:电机齿轮没松,尾中联没松,皮带没松,电调是新买的应该没问题。
请问:还应查那里?会不会是电调与电机不兼容?

网友A:
什么控 什么接收机?

网友A:
我用的dsx7 721+101 的接收 以前也犯过这个问题 !
换什么电子 设备都没用!最后是换了721个 101中间那根线好的!
那个连接线 接触不好 就犯毛病!

楼主:
原帖由
liujiabin2005
于 2011-2-19 18:22 发表
天地飞9通,ASSAN2.4G高频头和接收。一直都很好用。老款ASSAN2.4G曾经与GY401不兼容,反厂升级过软件,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B:
请lz检查电机和电调相连接的香蕉头是否非常的紧,可以拔开看看有没有黑色的斑点。很可能是接触的不好

楼主:
应为都是比较新的,电机和电调相连接的香蕉头都是很紧的。

网友C:
我和楼主情况完全相同!
450PRO+飞越40A电调+飞越3800KV马达
全新机。
情况和楼主相同,只不过全油门段都会出现油门短短续续的现象。看上去像在抽筋。
恳请高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