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模拟器

楼主(2011-02-19):
请问四轴飞行器模拟用什么软件?REFLEX XTR能加四轴吗?怎么加。谢谢

楼主:
同问。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A:
我只有3轴的,可以再G4G3 G5 G3.5里面玩

网友B(2012-06-18):
 谁有 给来份

网友C: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 ... ;letter=&page=2
G5.5>Aircraft Models>GAUI 330X-S Quad Flyer V2_EA ~
GAUI 330X-S Quad Flyer_EA ~

网友D:
四轴目前好像只有G6里面有四轴的模拟,其实没必要,找个直升机模拟悬停,就可以了,如果直升机会飞了四轴就小菜了

网友E:
G4只能玩一个三轴的,下了几个四轴的都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