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请各位改装原点2.4G模块的朋友帮忙

楼主(2011-02-19):
我今天收到了改装2.4G模块的配件,打开艾特的(E-FLY)2.4G遥控器的盖子,说实在我真的不知该接在哪里。请各位懂电路的兄弟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用那个模拟器的3.5音频孔就有ppm信号了。

楼主:
我也把论坛里的有关改装的贴子看了几遍,有一些大概了。我原也考虑从模拟器的音频接口接出,那有两个节点我不知哪一个是信号线,另一条是正极。我的电路知识很差的。

网友:
这个插头是接模拟器音频接口的吗?

楼主:
不是,这是电池盒的电源正负极接头。模拟器音频接头是右下角的圆柱型接头。我看了下只有两个接点,所以不知那是信号线,另一条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把论坛里的有关改装的贴子看了几遍,有一些大概了。我原也考虑从模拟器的音频接口接出,那有两个节点我不知哪一个是信号线,另一条是正极。我的电路知识很差的。

另一条是负极!
PPM就在L1出!

楼主:
我那控是原来艾特的翼龙4机的2.4G四通遥控器,接收机坏了控也就没啥用了,只是用来练模拟飞行。

楼主:
谢谢321whl123,我去试试看,正极你看连哪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321whl123,我去试试看,正极你看连哪好呢?

我不知道你想找哪个正极,在这个板子上应该有两个!
1)5V的!
2)12V的!
我没有玩过那个原点2.4G的,不知道该接几伏!

楼主:
我买的2.4G模块的数据耐受电压是5-12伏的。现在我找到正极就可以试了,在没了解前我不敢动啊!

网友:
你到电源开关上去接电就可以了!(有一根是一直都有12V电,有一个是开了开关才有12V电,接在了开关才有电的那跟上就行!)
应该是圈圈里的那根!

楼主:
再次谢谢321whl123!我去试验了。

楼主:
刚刚在321whl123的指导下完成了原点2.4模块的改装。经试验成功了!现在还要好好计划好模块放置的位置,我在试验时只是临时焊接上去的。再次谢谢321whl123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在321whl123的指导下完成了原点2.4模块的改装。经试验成功了!现在还要好好计划好模块放置的位置,我在试验时只是临时焊接上去的。再次谢谢321whl123的帮助!

恭喜楼主,下面这个位置很不错,感觉很适合楼主(反正你的控本来就只当模拟器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075

楼主:
他这样的构造对信号影响很少!但形状很厉害。让人有很多的想象!呵呵呵!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原点2.4G的发射模块在工作时它的指示灯是频闪还是一直亮的?我昨晚试验时指示灯是频闪的,好像和平时不一样子的。

网友:
楼上的。
正常工作 慢闪。
对频等待 中闪。
对频过程 快三。
对频完成 慢闪。

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我只对过一次频。
还是看说明书吧。

楼主:
谢谢!说明书我看过了他只是描述対频过程,好像没有描述在工作状态的,呵呵!我看了jingjun的改造的效果视频,好像不是频闪的,因为我和他一样都是把原点2.4G改在非PPM的控上的,所以有这样的怀疑。真想看看jingjun的是如何改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