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组连杆长度一样,螺距不一样

楼主(2011-02-19):
原来的山寨450V2旋翼头炸坏了,换了个FY的SPORT旋翼头组,桨夹连杆长度一样,其他的也没问题,可是为什么螺距竟然差了6度,非得将桨夹连杆调得一长一短螺距才会一样呢

网友A:
轴一样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一样长么?

横轴吗?这倒还没量过,回去量一下,不过新到的飞越新头组应该不会出这样的差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

主轴没问题啊,我的意思是说两桨的螺距有差而不是正负螺距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

这图不好上哦,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检查中联,
对了浆平了没有哦

网友:
桨和大桨夹球头可能有问题 个人感觉pro和sport拉杆定长度有些不适合炸机

网友:
倾斜盘坏了 ,调整后可以飞吗?

楼主:
飞是没问题,就是2跟连杆长度差了3MM左右了

网友:
看看大桨夹的头球部分是不是变形了,导致连杆的长度不一样,炸过的有可能啊

网友:
舵机完全没有一致性吧

网友:
是不是用一体化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