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节回来FY20A+ZI6上机测试稳定度

楼主(2011-02-19):
非常郁闷,把飞机带去奥体,发现平衡仪的补偿只有两档了,要么升降到头要么到底。重新初始化一下才正常了,然后的试飞也让人郁闷,飞机老是大头朝下扎,看平衡仪的安装,的确是水平的。后来在群里A5的点拨下,把平衡仪后部垫高不少,差不多30度,飞起来才平稳了,手动给升降让飞机俯冲也能自动改回平衡状态。
请问用FY20A的朋友,你们的平衡仪需要垫至斜坡30度才能正常工作么?
总的来说效果还算满意,但是录像的结果觉得画面还是有些抖动,但是ZI6我感觉已经固定得挺牢靠了。
是升降还是副翼的平衡仪感度过大导致的?望往赐教!!
上高清视频~~~ 码率较高,不流畅请缓冲下。

原尺寸地址
http://chenzhang.com/flv/2011_02_19.html

网友:
楼主的ZI6是原装的摄像头??

楼主:
 ~~ 偶的ZI6跟兔哥学的。。。换了长广角头滴~

网友A:
是不是应该重新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重新标定一下!

标定的具体意思是指?

网友:
镜头对焦很好啊,清晰度很好啊

楼主:
清晰度是多次调校过的,镜头的变焦部分用热熔胶粘死了,画质应该有保证。
但平衡仪要后部垫高很多,而不是水平正常工作让我很不解~~
还有就是大油门时的画面轻微抖动,看不出来是不是平衡仪升降舵感度过高导致的。只能改天带工具外场再调。

网友:
大油门画面波动是震动的原因,想法给ZI6减震

楼主:
下次给ZI6在多绑几个皮筋,主要是这次ZI6放机头上的,比之前放斜坡上安装,稳定度差了一些。

网友B:
这场地不是一般的爽啊。

20A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20A水平不动,再上电,保持30秒就可以掉电重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场地不是一般的爽啊。

20A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20A水平不动,再上电,保持30秒就可以掉电重启了

场地是北京难得的奥体中心旁边的空地,不知道还能飞多久,据说也要施工了。
LS说的初始化是接跳线初始化的时候对吧?

网友B:
初始化在说明书上已经很详细的有步骤,您可以去看看。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飞机严格水平,不要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在说明书上已经很详细的有步骤,您可以去看看。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飞机严格水平,不要动它
请问一下这个水平是指什么?有起落架的飞机平放地上算不算水平?还是以机翼为标准?

网友:
不是只飞机,是平衡仪水平!然后重新标定

网友:
最好放桌子上弄

网友:
这末麻烦啊,是不是有点点的偏差,然后初始化会导致平衡仪,不平衡了?????要是把平衡易放飞机上,然后把尾巴抬起来,飞机水平,平衡仪稍有斜,然后初始化,是不是意味着更好,因为和飞机结为一体了,上天不用微调了????  还有是不是一周给平衡仪通个点,他就不会出现偏差了????

网友:
俺正在替换ZI6,用SONY的数码摄像机替换ZI6!我把ZI6挂在交易区出售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正打算做个远程飞行的FPV,有机会见面一起探讨技术问题吧,关于zi6镜头改装还有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