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玩汽油机了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前辈 过几天下手

楼主(2011-02-19):
玩甲醇机一年多了  想换换口味  玩汽油机  主要是汽油机燃料便宜  相对甲醇干净点   但翻了几天的帖子  介绍汽油机的帖子极少  不全面  所以还是直接发帖请教下前辈吧  现在疑惑的问题有这几点  1 汽油机是用93的汽油加2T机油30:1这样来用吗? 2 航模用的汽油机有没有怠速针呢 ?看到汽油车上有  还是只有H L两个油针  它们的调整是不是和甲醇机大同小异呢  3 看一篇帖子上介绍说化油器上有两个嘴  一个进油嘴  一个出油嘴  出油嘴是排废油的还是给油箱增压的  汽油机也需要增压吧?  4  CDI上有两根线  一根接电源  那另一根是接什么的呢  5看到曲轴下边也有一根像舵机上一样的线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5我是汽油机新手  选哪个牌子好点  最好不要太贵的!    问题较多  还希望知道的前辈帮一把啊  没搞明白不敢下手买进  只怕买来不会玩   谢谢啊

网友:
回答问题1和2,我用CRRC发动机,油针是厂家调好的,磨合时我用的是FD级2冲程润滑油97#汽油30:1,磨合时间怠速共8小时,中低速磨了大概30分钟,高速就几分钟。
问题3,汽油机是吸油的,一开始我也奇怪,为什么排气管上没增压的气嘴,后来才知道,化油器吸油的。
问题4和5,一根电源线,一根是接发动机磁感应的,用于点火的.
问题6,建议用CRRC的,便宜,而且不需要调油针,怠速超稳哦,呵呵,不错,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1、是这么用
2、有怠速针也有H和L。
3、两个嘴,一个进油,一个回油。都是干净的油。不是废油。
4、CDI上一条电源线,另一条应该是接点火霍尔传感器的感应线。一般飞机的高压包不是固定在磁飞轮旁边的。也没有磁飞轮,变形成一个一部分带强磁的转子靠感应线感应曲轴位置来触发CDI点火。
5、牌子就帮不了你了。好的牌子很贵。目前我只玩汽油车和汽油船。飞机全是电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前辈的耐心解答啊  现在心里有底多了  还有一个疑惑就是那个感应头是不是在买发动机来的时候做个位置标记  如果坏了或更换时只要对着标记安装就好而不用再调点火进角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再给你补点建议吧:国产发动机重一点,但便宜很多,DLE的贵一点,但轻很多.
汽油飞机得用大扭力舵机,有米的可以买牌子货,没米的,买国产的也不是问题
注意CDI远离其他电子设备
舵机线记得上环
飞机很震的,所有东西都要上套上紧,再加胶
发动机油针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段时间后也得调一下(约两小时)
CDI供电,用独立电源吧,效果会更好
铰链纸,不要用502,环氧或者泡沫胶也行
商家们说的话,听听就好了,别太在意,不是吓人就是忽悠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提醒  一定谨记  谢谢

网友:
想穩定易起動的,(小松),但重了一點,.......想價錢低點,再做動作花式的,就用(DLE).................想一切都有要求的,就用3W..OS..................CRRC 不要用吧. 因為, 不夠耐用:不穩定em15:

网友:
美乐迪35CC汽油发动机MLD-35(新版)

借宝地一用。谢谢。也是进来同学~我是一直玩电的。现在想上油的了。也想上汽油机。方便加油~有油卡,呵呵。大家帮看看这发动机怎么。美乐迪35CC汽油发动机MLD-35(新版) 发动机排量:35cc
发动机重量(含排气管及CDI):1220克
螺旋桨选用范围: 18*10 19*8 19*10 20*8 20*10 21*8

适用飞机范围:
120级-160级的特技机(翼展1.8-2.0米、全重5kg-8kg)
120级-180级的大型像真机(翼展1.8-2.4米、全重6kg-12kg)

我选的发动机价钱上不想高于1500~~请高手帮看看啊

网友:
有车库在玩汽油机.要么家里摆个汽油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