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参考一下这款钻铣质量如何

楼主(2011-02-19):
机床参数
1.最大钻孔能力 25mm
2.最大端铣能力 16mm
3.最大面铣能力 63mm
4.工作台尺寸 500x180mm
5.主轴锥度 MT3
5.Y轴行程 190mm
6.X轴行程 285mm
7.垂直行程 350mm
8.主轴行程 50mm
9.T型槽宽度 12mm
10.主轴转速 50-2250rpm
11.铣头转动范围 正负90°
12.电机功率 700W

13.包装尺寸 670X550X86014.净重 120KG
机床特点
1.使用无极变速,调速方便
2.镶条采用斜镶条,经过铲刮加工,两边螺丝固定
3.方形立柱,刚性很好
4.电机从动轮和双联齿轮为高强度尼龙齿轮,可根据客户需求换为全钢齿轮
主要用来加工铝,还有不锈钢板钻孔,铣小槽。大家有用过的请点评一下,帮我参考一下。

网友:
买20就行,为什么呢,因为主轴太长了,这样夹刀具长度更长,这样力矩譬长了,那么机头螺丝需要更大的锁紧力.要不很易打刀. 听我一言保你受益终身,为什么不用MT3的呢,而用MT2的好呢,原因是小机床本来刚性不足,更谈不了大刀量加工,只用快速进给,小刀量.有人说MT2的工具不好买,我的经验是MT3同样不好买,只有接杆好买.只要你能买到MT3也能有2号的.所以选2更好.

楼主:
还有其他高见吗

网友:
你比我更清楚,发现我回贴后,呵呵

网友:
用过才知到。

网友:
要我说无级变速不好

如果场地允许,一定不用无级变速,要齿轮变速的。

网友:
自己搜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