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3p是副翼舵机杀手。。。

楼主(2011-02-19):
这段时间郁闷的要死,先是寒假的时候带回家的050087.5g
舵机
间歇性死舵,来到学校搞了一个140g以内的f3p,装的是emax 8g有烧了。。。唉,看来f3p的副翼舵机位置要求很高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副翼舵机推荐?

网友A:
副翼舵机坏关F3P鬼事

楼主:
emax的舵机应该是不错的,装在f3p上,没扫齿,但是拆开一看,电路板已经烧坏了。。。

网友B:
你飞了多少个起落坏的?
是不是买着假货了?或者你的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C:
银燕数码8G绝对给力~~~模拟的不行~~~

楼主:
模拟的,大概三十架次。。。外观完好,齿轮玩好。但是电路板烧坏了。下次试试数码的。不过emax的齿轮真的精度好高。。。

网友D:
140g以内的f3p副翼用emax8克的舵机完全可以,我的几架f3p都是用的emax8克的模拟舵机,一共飞了700多个起落还没有坏过。

楼主:
700架次!!!!算上我所有的飞机不到700架次。。。可能是运气不好啊~这个舵机前20次飞的飞机有180g,最后十次的飞机138g。。。

网友E:
我也准备上银燕金属数码的··可是听说一位固定翼达人买了4个银燕舵机,和楼主一样,全烧坏了···

网友F:
我到时经常坏尾舵舵机

网友B:
既然LZ的5g和8g舵机都碰到问题,强烈怀疑LZ的接收机。有条件的话换接收机试试,
或者检测一下你的接收机的电压是否稳定,还有接收机的输出PPM信号的脉宽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个人理解,这两个参数不对也可能损害舵机。

楼主:
ls的想法很新颖~明天买万用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