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3求助!!!!!

楼主(2011-02-19):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 火鸟403能不能上3S的锂电?! 原装电池太重 放电也不行 改无刷又太麻烦 2S的锂电只有800mah的 太轻了 有个1300的3S 重量和原装差不多 不知道火鸟的板子能不能承受

网友A:
2s够了,3s没太大必要了

网友B:
问题不大

网友C:
当心电调过载

楼主:
3S会烧板子么? 那还是算了...

网友D(2012-02-28):
很有可能会烧设备

网友E:
 改无刷 不然就飞原配. 无刷飞半小时 原配10分钟

网友F:
该无刷吧,效果很好的,具体可参见我以前的帖子.
我的无刷火鸟用3S1000mah锂电. 可以飞40分钟. 一次动力爬升后可以无动力滑翔近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