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火鸟403求助!!!

楼主(2011-02-19):
请教各位前辈 火鸟403能不能上3S的锂电?! 原装
电池
太重 放电也不行 改无刷又太麻烦 2S的锂电只有800mah的 太轻了 有个1300的3S 重量和原装差不多 不知道火鸟的板子能不能承受

网友A:
应该可以,火鸟什么电机型号?
电调是有刷无刷的区别,电池无所谓,我试过了,有刷可用理电;无刷可用非理电

楼主:
谢谢 是380电机 全部原装设备 就是电池不行了 所以问问能不能上3S锂电

网友B: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C:
还玩这个?我早就捐献给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