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用什么镜头好?

楼主(2011-02-19):
想玩FPV,但是小弟我又没有多少米。想问一下用什么东西录像好呀?……600元以下的就好。。看到论坛好多人在用Zi6,这个行不?

网友A:
地面录像除了用来找机是没什么其他意义的.机上录像用ZI6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ZI6还可以当摄像头使用,边录像边回传.我就是这么用的,不过一定要改了广角镜头才行

网友:
兔哥说得对。

网友:
兔哥镜头还有吗?想要

网友:
可是ZI6 老是有小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录像除了用来找机是没什么其他意义的.机上录像用ZI6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ZI6还可以当摄像头使用,边录像边回传.我就是这么用的,不过一定要改了广角镜头才行

家时有一个卡片机,也能录个20多分钟的像,那能用它吗?也和ZI6一样当摄像头使用,边录像边回传。。行不?还有,不换广角的话是不是就看到的范围小了?

网友:
由于ZI6的原装镜头是远景镜头,可视角度比较小,是不适合直接做为FPV的摄像头来用的.

卡片机如果有AV实时输出的话,理论上是可以作为摄像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