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水冷主轴合适钻孔吗

楼主(2011-02-20):
没用过变频水冷主轴,不知道降速到2000多转有没有力,给钢板钻孔行吗。

网友:
可以钻孔的,最好螺旋下刀

网友:
通过机械变速,还是有力的,直接变频的话2000转就没多大扭矩,用3KW的主轴估计也就能用4-6的小钻头就不错了,能搞到低速的变频水冷主轴会好很多。

网友:
电主轴千万表低过3000转。3000以下不给力

楼主:
是有点不好

网友:
转速太高,扭矩小,不适合钻孔。
降频使用的话功率也跟着低了扭矩还是小
螺旋下刀雕刻孔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转速 钻头一下就完了吧 合金的还可以

网友:
我在钢板上面定位打孔就是用的变频主轴,15000转左右,用的前年在论坛买的日本PCB3.175钻头,速度500,下刀最深一次8mm,很方便,不过去年试过用国产含钴钻头(5mm),直接连烧带磨前面少了5MM(定位深度5MM,然后再用钻头扩孔)

网友:
日本PCB3.175钻头   在哪里买的??还有卖的吗???

网友:
 15000转,这钻头也太厉害了

网友:
15000转 用加冷却液吗?那里买的钻头啊?

网友A:
什么都不加,前年买的,2块钱一个,我买了十个,现在还想买一些,可是卖家现在联系不上了,不过这种钻头很脆,不能在台钻上面用,稍微偏一点就崩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加,前年买的,2块钱一个,我买了十个,现在还想买一些,可是卖家现在联系不上了,不过这种钻头很脆,不能在台钻上面用,稍微偏一点就崩掉了

   有如此神器?pcb钻头15000转钻钢板? 要好好介绍下哦

网友:
PCB钻头本就是高速钻头.我也用来钻螺丝.不过貌似没有这么厉害.1.1MM打铁 连续下压10秒,烧断了.最终钻了2个MM.我也没放冷却.如果点钻的话,还是可以钻透那螺丝的.

网友:
你们说的pcb钻头是日本佑能uniontool吧

网友A:
就是这个牌子,前年一直在论坛卖,现在卖家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牌子,前年一直在论坛卖,现在卖家找不到了

在铁板上试过钻最大的孔有多大

网友:
回塑造:能拍钻头的照片上传来看看嘛?在本地的一家卖刃具的看见挺多佑能的钻头,丢在角落里。看起来样子像双刃亚克力铣刀,我有用过钻过铝板,钻头刃口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