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往前推是加油还是往后拉加油

楼主(2011-02-20):
油门往前推是加油还是往后拉加油
我设置成跟升降一个方向了,可能错了,因为看大片里开飞机加油把杆向前推,我这么问是因为有模友告诉我控的操作跟真机一样.
问题弱智大家别喷我

网友:
水平尾翼向上翘时飞机上升。这时候摇杆往后拉。

网友:
只要lz的模型正常,都是拉杆,舵面上翘

除了推重比很小的载重模型要推杆起飞,为了防止失速

网友:
真机和电脑游戏都是:“拉杆,机子向上飞的”

楼主:
帮我的都是大官啊,

荣幸

网友:
拉杆,舵面上翘

网友:
油门大小的位置的问题你自己可以拉住飞机推动摇杆试试啊。

网友:
油门杆往下拉是加油,一般都是这样设置

网友:
楼主的油门设置是正确的
升降就不知道了

网友:
按真實的飛機,無論油門還是升降,所有减速/爬升的操作都是後拉,所有加速/俯冲的操作都是前推

楼主:
按楼上说法真机和模的油门(加速)上反的

10楼 按真實的飛機,無論油門還是升降,所有减速/爬升的操作都是後拉,所有加速/俯冲的操作都是前推

8楼  油门杆往下拉是加油,一般都是这样设置

网友A(2012-06-26):
同问啊,油门设置实在不解。不知道加油时是拉还是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油门设置实在不解。不知道加油时是拉还是推好

一般真飞机油门都是推杆加油,拉杆减油。控上也是这样,3通推杆加油,拉杆减油。你要设成反的也无所谓,飞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
我的油门是反的还练了一年模拟!疯了!

网友:
视频

视频里可以看到  波音747  F14  X47  都是推节流阀加大发动机功率  拉操纵杆抬升机头,模型还是看自己的习惯吧

网友:
下个模型飞机的组装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明白。京商 艾特都有

网友:
看来楼主不爱研读说明书!!!

网友A:
推拉改过来以后飞模拟器都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