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奇迹

楼主(2011-02-20):
首先申明本人很少发帖,也不可能做什么托之类的事,但这件事不发出来和大家共享,心里就憋得慌。
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在家调试了一下我的喜路宝油机,结束后忘了关接收电,我用的是3S的花牌1300MA,20C,做的接收电,等我发现已经是两天后了。用最便宜的电压器一测,3个电池都测不到电压了。心想完了,废掉一块电池了,不过还是拿到A6上试试,插上后显示每个电池还有0.9V的电压,按充电,奇迹发生了,充电器开始用0.1A的电流开始充电了,(我设的是1.3A),三个电池的电压开始上升,到大约2.7V后,充电电流升到了1.3A,一直到结束,每个电池充进1200MA左右。真把我乐坏了,大家说说这是不是奇迹啊。不过这组电池后面的结果怎么样还不得而知,还要看使用情况,但还能充进电,好像也属不正常了吧。
什么原因,大家来探讨一下。

网友:
电能冲进 不过这个电池只只能小电流放电了 已经没力了
当接收电没问题 我好几个电池都这样

楼主:
哦,是吗,看来这不是个案,呵呵

网友:
少见多怪

网友:
只有还有电压,经充电器修复性充电,还是能充起来的,只是寿命会缩短。

网友:
可以的,我的花牌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冲回来以后就没事了,照常暴力飞行

网友:
大电流冲,只要冲得了,不发热就没有问题,锂电只要内部没有膨胀就基本没有大问题。

网友:
切,还以为是啥呢 。你放个20循环再看看还能用不 要是还能性能不减,再来叫奇迹不迟

网友:
+1, 不是个例。

我的是控电,放在遥控器里没关机,居然去度假,十几天后回来发现统统0V。先用NiMH模式回魂,然后正常LiPo模式充电,正常使用丝毫没有影响。

网友:
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