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运气太差还是410M的质量太差

楼主(2011-02-20):
连续2次从淘宝买的拆机410M 舵机6个 出外场 3次
连续空中死舵,坏了4个
配置好赢40 A ,MB SPORT 9257
商家让我量接收电压 都测试过 5.2左右,***还是 死舵
要求退货,看商家的态度
狂摸乱舞 (2011-02-19 09:38:29):
我申请退款了
一片云和一碗粥 (2011-02-19 09:38:31):
[自动回复]今天飞行日 有事留言 或致电13866701618
一片云和一碗粥 (2011-02-19 21:30:34):
什么理由 闪远点
狂摸乱舞 (9:45:15):
我闪你老母

网友:
舵机一般飞过,就不能退的

网友:
据说这家的亚拓东西都是原厂的,亚拓的东西在他那都是最低价,他是代理,好像在论坛的口碑还不错···楼主的问题··找亚拓吧···

网友:
粥粥老板人不错的,我的亚拓套机和配件都是问他拿的。
楼主再检查接收,我记得完全发挥性能要6v电压吧

网友:
好像现在大家已经有共识了
最便宜的不需要售后
难以理解的行为

网友:
亚拓410M ,410舵机电机是一样的很烂,LZ运气没问提是电机问题。

楼主:
算了,马上发过去修吧 ,
搞个35X   再换个新电机试试

网友:
以前据说410M必须用5.5V以下电压才好的。刚开始410M简直是一片混乱,什么线被磨破了,空中死机了……

现在应该好很多了吧。

我以前对亚拓DS510也很担心,用了一年,感觉还行,没出啥问题,能用~

网友:
410M本来就不好,又不耐炸,第一次悬停,就炸坏了,拆开一看,居然是最后一级大齿扫了,从没见过这个地方扫齿的,塑料的一般都不会扫这个地方,金属的都不如塑料的!

当然楼主用过的舵机,肯定不好退的了!况且炸了的,说不清问题了

网友:
410M 降落暴力了点,扫了一个舵机齿。。555。。。

网友:
亚托d野不嬲都系感噶啦。65mg好d。不过我用260mg。好易堵转瓜柴。

网友:
我卖的  先不说舵机 的性能问题这个老鸟都心里有数 他几次坏同一位置 舵机 不检自己问题  上来就退款 我能同意吗? 我所销售的 亚托产品全部有亚托质保 正常使用 出现问题 是享有亚托正规质保的

网友:
还有开口骂人的是谁 ?

网友:
旺旺 聊天 给大家看
狂摸乱舞 (2011-02-19 09:38:29):
我申请退款了
关敬云 (2011-02-19 09:38:30):
[自动回复]今天飞行日 有事留言 或致电13866701618
关敬云 (2011-02-19 21:30:32):
什么理由 闪远点
狂摸乱舞 (2011-02-20 09:45:15):
我闪你老母

关敬云 (2011-02-20 09:45:16):
[自动回复]今天飞行日 有事留言 或致电13866701618
狂摸乱舞 (2011-02-20 09:45:22):

狂摸乱舞 (2011-02-20 09:45:35):
买了6个 现在坏了4个

狂摸乱舞 (2011-02-20 09:45:44):
什么叼舵机
关敬云 (2011-02-20 09:45:49):
自己白痴 滚远点

狂摸乱舞 (2011-02-20 09:46:01):
去你吗臂
狂摸乱舞 (2011-02-20 11:14:35):
不给退  把维修地址给我

关敬云 (2011-02-20 11:15:06):
你确认 好评 吧 舵机发给我

狂摸乱舞 (2011-02-20 11:18:05):
发给你 你帮我修?

关敬云 (2011-02-20 11:18:21):
我发给亚托 处理

关敬云 (2011-02-20 11:19:00):
你吧 你飞机 检查 好  想你这种 情况 换多少都是烧

狂摸乱舞 (2011-02-20 11:19:08):

一片云和一碗粥 (21:30:34):

什么理由 闪远点     你态度不能端正点
狂摸乱舞 (2011-02-20 11:19:24):
我对退 也没报多大希望

关敬云 (2011-02-20 11:19:37):
是你 自己有问题 拿到手 用怀来 来 退款 你是我能客气吗
狂摸乱舞 (2011-02-20 11:20:01):
连续坏4个 我能不急啊

网友:
粥粥的口碑极好,LZ自己检查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