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帮帮忙,怎样把红外遥控改为无线?

楼主(2011-02-20):
  如题

网友:
红外本来就是无线遥控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天地飞的那种无线,红外也属于无线,但他受光线干扰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换控~

网友:
  別折騰,買過一台直昇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天地飞的那种无线,红外也属于无线,但他受光线干扰

   紅外跟普通光線頻率都不一樣,怎干擾呀?

你電視機,空調,都是紅外的,會受燈光干擾嗎?

网友:
红外线还是会受阳光干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们设备上的红外线传感器在强光直射下 就失灵,在某个角度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天地飞的那种无线,红外也属于无线,但他受光线干扰

思路:
从遥控里分出信号,或把接收放在遥控里分出信号,连上FM的高频头

楼主:
自己顶,有高手帮帮忙吗?

网友:
直接换遥控,那玩具的遥控一点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