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求教

楼主(2011-02-20):
刚上天7  按照说明书三角翼混控设置不了怎么回事   飞F22的

网友:
你有没有设定成固定翼飞行模式啊???
它的初始设定是直机模式

网友:
等下。。。楼主焦作的。。。???求留联系电话。。。

网友:
地板

楼下继续

网友:
如果是F22,KT的,用的是两舵机升降+副翼混控,,,

我用的是天9,固定翼模式里有一个升降-副翼混控的调整。。你用这项调,天7没有用过,不知道里面的模块位置,不过也应该有这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天7  按照说明书三角翼混控设置不了怎么回事   飞F22的

您好:
         在固定翼模式下高级菜单内第一项就是三角翼混控设置,按确定键进入—“禁用”选择“开” ,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两种“可编程混控”进行设置,也可以编辑出三角翼混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