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加工速度再次求教 在线等待朋友们解决!急!

楼主(2011-02-20):
各位师傅们请教,为什么我的刀路加工的行走的速度老是 F10000  空刀也是一样的速度,其实我在刀具选择的时候已经设置了6MM的铣刀,每秒走1MM或0。1MM 但是生成出来的刀路,一样是F10000   用的ArtCAM2008 原来以为是软件不行,又换了ArtCAM7。0结果出来还是这样,,希望师傅们指点一下,先谢谢各位摸友了
请教为什么我在刀具里面修改了进给率,而实际做出的刀具行走速度没有变化呢?下切步距修改了都能正常。一直刀具移动和切削的速度都是F10000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铣钢件所以加工时速度比较慢 ,按道理说应该是空刀,也就是提刀空走是比较快,加工的时候应该是按选择刀具时候设置的速度运行才对。指点下吧,师傅们

网友:
计算刀路时的选项没设置好

楼主:
还需要哪个地方没设置好吗?请指点

网友:
设置刀具的进给单位设置错误.应该选MM/分 还有MACH的单位也要设置为MM

设置很重要.你这个只是单位设置的问题.各种软件必须要一致.
F1000针对的就是每分钟 1米 F100 就是每分钟 10CM 所以软件的单位不能以 秒为单位

楼主:
coolmao谢谢我MACH设置是MM 还是没搞清楚哪里不对,哦那我不管选择刀具的时候怎么设置速度,为什么道路出来老是F10000,请问应该从哪里改呢?  现在改了每分钟怎么出来的刀路还是F10000

楼主:
还没解决继续请教

楼主:
急急急!!有请摸友解决。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教为什么我在刀具里面修改了进给率,而实际做出的刀具行走速度没有变化呢?下切步距修改了都能正常。一直刀具移动和切削的速度都是F10000

网友A:
输出刀路选nc格式
对输出格式删除一些机器回到原点的代码,是第一行,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倒数第四行,倒数第五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刀路选nc格式
对输出格式删除一些机器回到原点的代码,是第一行,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倒数第四行,倒数第五行

感谢兄弟,原来是输出格式错了,选NC就对了,谢谢了artcam

网友:
跟选不选NC输出貌似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