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堆380V的变频器不知道怎么测试才好

楼主(2011-02-20):
家里只有220V的市电,本来想出掉这些380V变频器的,但没有测试过不敢出,请坛子里的朋友给个方法

网友:
上图看真象.

楼主:
右边六个是步进电机驱动器,220V的变频器我已经测试过了可以用,380V的变频器就不会测试了,接220V有显示故障代码,但不能工作。等这些测试完了确认没有问题,我会以最低的价格出给需要的朋友,我也好凑钱买台铣床

网友:
220V 、750W的报个价啊

楼主:
我有个小调压器电压只能调到270V,还不够高一点,功率也不够大

网友A:
左下角那个是松下吧,多少W的,有意。

网友B:
220转380的750瓦-1000瓦的预定一个

网友:
方法多了去了
220-160变压器,次级同相串入电源
调压器
倍压整流,再降掉100V
整流,再同向串接130V输出开关电源
。。。。。。。。

注意计算额定电流和所需功率

网友:
楼上的方法没看懂,能否详细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转380的750瓦-1000瓦的预定一个

变频器只有220V输入220V输出或者380V输入380V输出,没见过220转380的,呵呵

网友:
有意要个220v 1.5kw的

网友:
有意要个220v 1.5kw 步进电机驱动器啥型号的 严重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那个是松下吧,多少W的,有意。

这个还没有测试不能卖,没有测试方法

网友:
步进驱动多少V,多少A的,上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只有220V输入220V输出或者380V输入380V输出,没见过220转380的,呵呵

淘宝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售

那这种东西一定很贵很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种东西一定很贵很贵的

我记得好像是比220的贵了20%左右,还可以,不过一般没什么必要,220V输出的可以直接角接驱动380的电机(一般380都是指星接时的额定电压)

网友:
我最近打算收一个1.5的呢,LZ测试完多钱卖?

网友:
报名   要个220v 1.5kw的变频器

网友:
步进驱动啥型号,咋卖?

网友:
可以找一个220V转380V的变压器,如果变频器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就不行了,不过很多都没有,你可以试下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D:
西门子和三菱的 不错,抱一下参数?我有办法

网友:
不知好坏不敢卖

楼主还算实在

网友:
问一下你中间哪个西门子420的变频器是多少KW的,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

如你所说 最低价卖给网友  那 步进电机驱动 我要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和三菱的 不错,抱一下参数?我有办法

多谢支持,西门子的是220V550W和三菱的380V750W,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现在我上班,我晚上拍照片上传细节,希望提供测试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确方法是用个220V变380V变压器,功率不用太大,他们卖变频的都用这方法试

谢谢,看来我要去弄个大功率的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和三菱的 不错,抱一下参数?我有办法

楼主:
怎么不能一次传多张图片呀

楼主:
淘宝有卖这种三相变压器380转220的,我吧这种变压器反过来接,220输出的线圈接到220输出的变频器上,是不是就能得到380的三相电了?变频器的负载换成变压器,变频器是不是会烧坏呀

网友D:
其实,用一个220转380的变压器 就行了,非要三项的话,在380那头 再搞个电容 就把变频欺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一个220转380的变压器 就行了,非要三项的话,在380那头 再搞个电容 就把变频欺骗了

这个办法比较好,明天就去弄个220转380的变压器

网友:
30w就行了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个,220转三相的 台安的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