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首飞 炸

楼主(2011-02-20):
刚才到小区空地去试飞X650。第一次户外飞故特别小心,飞行高度离地1米左右但感觉不太顺手,机身有些抖动其中一只电机不顺畅有异样声音。
起飞时机身往左则飞修正后问题不大,问题是在正常悬停时突然往上窜,上升大概1米以上我把控下拉时X650会往后翻结果4脚朝天。(脚的横杆
由于是碳纤的当650往后仰先落地时,碳棒有弹性就造成650弹朝天)
由于是首飞对X650热情高胀着这样收场心不死啊况且一块电池还没用完,然后再飞最终结果一样每次4脚朝天了。

楼主:
飞5分钟损失一个脚(2片),人民币105元玩没了

网友:
 等待检查结果

网友:
用什么控,怎么会突然往上窜?

网友:
可以DIY一个呀

网友:
可以DIY的,应该用不了105,我们的伟大**说过“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呵呵

网友:
没关系、我已经炸了两付脚架了、建议买玻纤的、便宜、主要是外面飞的时候心里恐惧、怕飞高了回不来、我现在也是、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碳纤再也不过如此罢了, 还不如用塑料的, 建议脚架更换成500电直脚架

网友:
建议找到原因后,再飞。确保安全

楼主:
现在修脚,一个小时后应该修得好了再换个接收器试一下。
上一张照片,二张照片前后相差1个小时。

网友A:
旋翼机尤其是多旋翼机最怕的就是快速下降,螺旋桨进入自己产生的涡流环里面,很不好控制,我觉得看到不好控制的时候另可加点油门飞高点想办法控制,千万别急着松油门。

V-22因为涡流环的问题已经摔掉好几架了,外带好几十个Marine。

网友:
从小的练起吧。

网友:
那架子再粘一下不就行了么?

楼主:
经1个多小时修理现已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翼机尤其是多旋翼机最怕的就是快速下降,螺旋桨进入自己产生的涡流环里面,很不好控制,我觉得看到不好控制的时候另可加点油门飞高点想办法控制,千万别急着松油门。

V-22因为涡流环的问题已经摔掉好几架了,外 ...

什么是Marine?查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Marine?查不到。

海军陆战队啊,算是多旋翼的V-22的7架原型机坠毁了4架。

1991 年 6 月 11 日,一架 MV-22 由于接线问题而坠毁无人伤亡。1992 年 7 月 20 日,一架 MV-22 从弗罗里达的 Eglin 空军基地直飞 700 英里以外的弗吉尼亚 Quantico 的海军陆战队总部,在降落过程中突然死去控制坠毁,7 人丧生,包括随机的波音高级主管,原因是机械故障导致发动机起火。2000 年 4 月 8 日,海军陆战队出动两架 MV-22,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作突击机降的战术试验。大概是出于试验的目的,发动机向后倾转到 95 度的位置,前进速度小于 30 节,下降速度 2.5 倍于作战手册的规定的每分钟 800 英尺,达到每分钟 2,000 英尺,但这是 CH-46 等在作战中的典型下降速度。前导机下降过快失控,一屁股坐在地上,受到损坏,但是无人伤亡。后续机就惨了,在空中进入“涡流环状态”(vortex ring state),一个鹞子翻身,然后打头朝下,直直地坠落,机上 4 名机组人员和 15 名搭载的士兵全部丧生。2000 年 11 月 11 日,又一架MV-22因为液压系统泄漏,导致误动作,然后飞行控制系统的一个错误,使错上加错,导致坠毁,又是 4 人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军陆战队啊,算是多旋翼的V-22的7架原型机坠毁了4架。

摔的好啊,以前看到这个新闻就很开心。

另外我们的飞行器能不能设置仿反转的设备?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防逆齿。

网友:
跟我第一次炸的部位一样,我更惨的是挂树上把机身管挂断一根

网友:
ls修理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