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20):
我用的乐迪的6通2.5G控。对XTR一直有个问题。如果选了3-S模式,是3个
舵机
同时动作对应螺距的。那我是不要选1-S模式来飞XTR呢?但是问题又来了,那个通道对应螺距呢?而且在模型列表里翻了半天,都是变距的六通机。不指定螺距又飞不了...
头大!

网友A:
飞模拟器都是选1-S模式的,螺距和油门用同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