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网友有这个驱动器的接线图请麻烦发个接线图给我。先谢了。

楼主(2011-02-20):
好象以前看到过。现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是哪个啊

网友:
不好说除非是做这个东西的厂家的人或用过的人才知道,一般都要把PCB分析后才知道了

网友:
这好像是个双脉冲驱动,左边的线桩是输入信号(双脉冲),中间是直流电压,右边是步进电机接线,和别的接四线两相驱动不同,步进电机接线必须把两相的中间抽头接上,通过电流也是从这两个抽头里面通过的,5和6好像是导通的,这两个线桩接中心抽头,其他四个依次是A/A+  B/B+

网友:
也不能肯定,毕竟图片太模糊了,既然来请教,就得拍一个清晰图片

网友:
自已折腾下,一般都大同小异

网友:
这个自己分析一下线路就知道,反正就那几根线

网友:
左边的那个插头肯定是信号输入
中间那个应该是电源
右边的是4相的电动机接口

网友:
lz路桥的 莫非就是卖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