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1-02-20):
请教高人,,电池都有电,,但是遥控距离只有2米,,请教怎么回事。。谢谢
  补充一下就是普通的AM 26.。。。的遥控

网友:
一般的控不拉天线也有几十秒啊,电视遥控也有5.6米呢!你的真神!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
没插晶震

网友:
很简单!坏了

网友:
坏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