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密封问题

楼主(2011-02-20):
请问接收机用热熔胶填满会有问题嘛?

网友A:
个人认为,电调防水要比接收机防水更重要。实例:刮树,进湖,接收没事,电调报废。
接收机壳不是全密封的,你堵上插口还是整个糊死?
有一种叫气球的东西,套住,扎带绑紧口。
跑船的高人的方法,接收机:几通道就引出几根延长线,整个接收机用704或别的胶糊死。电调也可以用704整个糊死。
没有十足把握,躲水远点。

网友:
天啊你玩水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电调防水要比接收机防水更重要。实例:刮树,进湖,接收没事,电调报废。
接收机壳不是全密封的,你堵上插口还是整个糊死?
有一种叫气球的东西,套住,扎带绑紧口。
跑船的高人的方法,接收机:几通道就 ...

6100E接收,纸壳里面全部灌满热熔胶啦,硬棒棒的,接头没事,防水应该没问题了 就担心会不会散热不好?不过用气球的办法也不错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