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550E 3G可以改600尾管 和600的大桨 有朋友改吗?

楼主(2011-02-20):
都说550E 3G可以改600尾管 和600的大桨  谁人改过吗???

网友:
都说550E都是库存600配件改装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改呢

要想折腾还可以换700尾管和690桨,当然,电机电调和整个动力系统基本上都要换掉

楼主:
呵呵   估计侧板需要加强下吧  原厂的才1.6  7厚好像是!~

有谁改过的交流交流   我学习学习!~

网友:
谁说不可以

KDE的那架 550E  就是改了600的尾管和600大桨  用KDE1907N42 6S飞的  很暴力
ALIGN TREX 550E FBL (600 STRETCH)

MOTOR
: KDE Direct 1907H/1Y-N42, 1220kV
ESC
: Castle Creations Phoenix ICE HV120
BEC
: Castle Creations BEC PRO V2, 6S, 8.5V
LIPO
: VOLTZ 45C 6S1P-5100
FLYBARLESS SYSTEM
: Mikado Mini-VBAR Blue, V5.0
RECEIVER
: Mikado VBAR Internal Dual-Spektrum
MAIN GEAR
: KDE Direct Main Drive Gear, 164T, MOD0.7
PINION GEAR
: RevCo Hardened Steel, 6mm, 17T, MOD0.7
CYCLIC SERVOS
: Align DS610
CYCLIC SERVO ARM LENGTH (Center-Center)
: 19.0mm
TAIL SERVO
: Outrage BL9088
MAIN BLADES
: Edge Flybarless 603mm CF
TAIL BLADE
S: Edge 95mm CF
HEADSPEED
: 2350 rpm, +/- 14° Pitch Range

楼主:
550E  +-14°   太暴力了   不是  侧板能不能抗住啊

网友:
550的机身设置,尾巴偏重(装上亚拓5200锂电)所以要改也只能改600的尾管,改700的尾管不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E  +-14°   太暴力了   不是  侧板能不能抗住啊

全鸡身都改了金属件,估计能提高一部分强度。 把飞机都改装成这样了,也不差换2mm的侧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E  +-14°   太暴力了   不是  侧板能不能抗住啊

...

网友:
换600尾管后感觉头就不会那么大了!
但仍然用520MM桨的就会感觉尾巴太长了!550MM的差不多!
换600尾管,上600MM大桨!没有任何问题!飞过几十个起落了!
配置如下:YT 600M电机(1220KV),降到15T电机齿,80A电调,6S 5200电池
一般暴力4.5分钟!下来电机电调都在40度左右!

楼主:
都说 550E 原厂侧板 不够强度 不知道飞越出的2.0的怎么样!~!~

网友:
 折腾万岁

网友:
6S 5200 带550桨可能还有点重拖
估计要改8s才好

网友:
用550桨 单向 就卡死了
改600MM桨 我看还是算了吧、、

网友A:
单向轴承卡死的原因:
我们这边发现其中之一是由于悬停模式和3D模式的油门相差太大,切换3D的时候突然转速变高
导致滚针会在轴套上产生瞬间的冲击力,时间久了轴套表面会产生轴向的痕迹,导致单相不顺畅!
解决办法是把普通模式的油门中点提高,到切换3D没有很大的转速差别!
或者先普通模式,再到模式1,再3D模式,过渡平缓后抱死现象就没有了!
跟桨大小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B:
16楼 不懂 装懂 。。。。
我都是 地面直接 3D 进入的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转速突然变快的过程
单向 照样卡死
希望 新手 你不懂不要 随意发表言论 误导别人

网友:
在顶!等在好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楼 不懂 装懂 。。。。
我都是 地面直接 3D 进入的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转速突然变快的过程
单向 照样卡死
希望 新手 你不懂不要 随意发表言论 误导别人

多说无意!懂不懂,是不是新手不需要你来定义!
看清楚我的贴,“我们发现的原因之一”
连大齿轮盘都装反,相信也不会你也老手到哪里去
自己尝试比空口白话实际得多,分享经验而已

网友:
老早就摆弄过,里面很详细,多大电机配多少齿啥效果啥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还能看到不要脸的亚托的嘴脸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7%CD%F5&page=7

楼主:
飞越出2.0升级侧板了 不知道怎么样 最近就想把550改600桨了 正在筹备升级件~!~!~ 这个改的是多少的大桨   我看不出来 好像是550E的

网友(2011-06-10):
550E可以改600的大桨吗?

网友:
好像550E的定位比较尴尬,买回来个个都想改大它。。。

网友:
今年起550側板有改良增強耐摔度,在挖空部位減小許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E  +-14°   太暴力了   不是  侧板能不能抗住啊

偶的原厂动力,正负15°+ ,花牌 5200MAH 30C................一点都不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卡死的原因:
我们这边发现其中之一是由于悬停模式和3D模式的油门相差太大,切换3D的时候突然转速变高
导致滚针会在轴套上产生瞬间的冲击力,时间久了轴套表面会产生轴向的痕迹,导致单相不顺畅!
解决办 ...

你可以用延迟来解决问题.....

网友:
很多人拿550600来玩,不过建议是买新款扎实很多侧板的550来改,效果好,如果主翼转速设超过2300,尾传动齿最好要换上600PRO有减速的,这样性能与600PRO可不相上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131T M0.8尾驅動齒組 H60199
[H60199]
建議售價:NT$450元
會員售價:NT$360元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550E/600E PRO/600EFL PRO。
●適合搭配:
600PRO主齒中心座組(H60200)
112T CNC斜主齒輪(H70020)
單向軸承套(H60139A)
131T M0.8尾驅動齒(H60198)須搭配尾前傳動導輪軸(H60228)或(H60229)
131T M0.8尾驅動齒組(H60199)須搭配尾前傳動導輪軸(H60228)或(H60229)
●尾驅動主齒(131T,M0.8) x 1
●尾傳動導輪軸 x 1

换上这组尾传系统

网友:
550都可以改600.有没有600改700